[求助] 关于FPGA逻辑电路所需要的时钟周期数的计算

楼主(2017-01-11):
各路大神,本人目前初学FPGA,目前有个疑问,逻辑电路的运行所需要的时间如何计算。比如两个256位的数相加,那么加法所需要的时钟数如何计算?请各位大神指点或者推荐相关的书籍。谢谢

网友:
看你加法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如果使用IP核的话会有选择几个时钟周期完成的选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直接用的语法里面的+,让软件自己去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P核可以设置,但是如果是自己编写的逻辑电路该如何判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何必这么执着

网友:
仿真一下,可以看到,很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实现是一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