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功耗分析时电源电压设置

楼主(2017-01-11):
各位大神,我现在在用PTPX进行功耗分析,现在我想改变电源电压然后看下芯片在不同电源电压下的功耗信息,但是不知道设置电压的地方在哪里,是修改lib文件还是在PTPX中设置?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开始学习,帮顶

网友(2017-03-01):
ptpx中可以用脚本设定电压范围

网友(2018-01-06):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18-09-13):
回复 网友A:

   请问层主能够提供一个大体思路,谢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scaling的方式来做,需要去check pt的user guide。 如果是要准确的功耗的话,应该要K对应电压的library,包括std mem ip。

网友(2020-09-30):
请问哈楼主上面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请问怎么解决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