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开关电源仿真

楼主(2017-01-12):
利用Cadence搭建acdc系统进行仿真,变压器不易模拟,能否为ACDC电路搭建buck系统,用以验证芯片功能。有没有利用这种方法仿真过的同仁,交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you are very very welcome

网友:
    1. use veriloga model
   2. transformer model L add res

but hspice simulation long time

1~200ms 很花很花时间的
但是一会如此
..

代电感还很易不收敛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I'm sorry, can you explain it more clearly, I can't catch up with you. How to use the transformer model, simply series a L and a RES to replace a winding?
How about to using a BUCK-TOP way to simulate the PSR switch ACDC IC which only test the function of IC?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andy2000a

   I'm sorry, can you explain it more clearly, I can't catch up with you. How  ...
引用 网友C:

    floating buck some design for LED lighting ..
Just use inductor can simulation by hspice.

If you want to simulation flyback  . need transformer model
L1  n1 n2   xx
L2  n3 n4  xx
K12 l1 l2   0.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