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反相器的输入为不定态,输出给它一个高电平,则输入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楼主(2017-01-12):
如果反相器的输入为不定态,输出给它一个高电平,则输入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网友:
仿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inv 可能会烧掉

网友:
输入不允许长时间有不定态。在相应状态期间,必须用相关控制信号,在上一级(或者好几级)输出逻辑处做下拉使输入部分状态固定下来(不和后续电路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