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关于时序路径的分析理解问题

楼主(2017-01-12):
请问大侠们,这段怎么理解啊?

我自己的理解刚好跟书上的是反着的。

不懂setup,hold最快最慢时钟路径怎么跟发射捕获时钟路径的长短对应起来的?

网友:
看电路图,前一个FF是发送数据的,后一个是捕获数据,前一个FF有效时钟沿到来的肯定要比后一个FF的有效沿来的早,因为launch clk 路径上只有2个延时单元 ,capture clk 有4个。所以launch clk 有较小的延时,也就是最快的时钟发射路径。capture clk 有较大延时,也就是最慢捕获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