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什么当route这步结束之后,在已忽视的Layer层里有Signal Net?

楼主(2017-01-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希望知道的可以讲解一下,先谢过了;

   问题是这样的:Design的连线只用到Metal3,Metal4是不使用的,下面是我的做法:
   1. 在design_planning阶段,用set_ignored_layer -max_routing_layer M3指定只用到M3 Layer;
   2. 在CTS阶段,用create_route_guide的-no_signal_layers选项指定M4不可用;
   3. 在Route阶段,用create_route_guide的-no_signal_layers选项指定M4不可用;

   后来在执行完route_zrt_detail之后发现有少量的Net出现在M4 Layer,基本都是时钟信号,所以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route guid是hard rule,
ignore layer应该不是hard,如果有发生routing congestion的问题,应该会用到其他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因已经找到了,是在使用create_route_guide的-coordinate选项时坐标没有指定对,导致Route没有覆盖到的core的全部区域,在没有覆盖到区域里出现了部分时钟信号跑到了M4层。
    也谢谢你的观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