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为何要有过零检测

楼主(2017-01-12):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看DCDC,DCDC中为何要有过零检测呢?

网友:
电流连续模式和不连续模式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两天查了点资料,归纳一下:

电感中电流通过下管寄生反向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有压降,sw电位应该在0以下

当sw超过0,二极管关闭,电感电流可能会反向,并通过N管流到地,有能量损耗

所以要过零检测

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如果不想要DCM,就不要过零检测,让其工作强制CCM模式

网友(2017-03-22):
也可以没有,无过零检测时,无论负载多大,电感电流均连续;有过零检测时,当负载大时,电感电流连续,当负载小时,电感电流不连续,这样轻载时候的效率会比较高

网友(2021-02-20):
在轻负载情况下,续流管开启,防止电感电流降低到0以下,电流倒灌,造成不必要的损耗,从而降低在DCM模式下的效率,所以DCM模式下做过零检测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C(2022-06-15):
有没有相应的学习资料呢,谢谢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相应的学习资料呢,谢谢

+1,希望有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