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版图部分快捷键不能用了

楼主(2017-01-12):
刚用着还好好的,不知道突然就部分快捷键不能用了,比如 i 键、鼠标左右键选择区域也不能用,但是q键可以调出属性来。各位大神,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关掉 重启virtuoso

网友:
也可以不重启,在CIW窗口中,敲入命令重新load 快捷键就可以了
例如: load “path/hotkey.il”

网友:
重启包治百病

网友:
好像很多问题都是重启一下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隐藏文件.cdsinit 出了什么问题 重新load一下呢。

网友:
建议重启,如果不好使就从别的地方拷贝。cds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