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adc采到的正弦波底部挺好,顶部不太好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1-12):
saradc采到的正弦波底部挺好,顶部不太好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放出原始信号和采样信号的对比图看一下吗?

网友:
这是matlab画的图,那这个应该是SARADC转换成数字码以后,加权重建的波形?
不知道你的Vref和正弦波的幅值大小,一般来说,Vref要稍稍大于正弦波的幅值,因为DAC和其他电路的连接多少会有寄生的影响,很难满量程量化

网友:
明显sampling switch在输入大的时候,电阻变大. 这样distortion很大。

网友:
单独对满量程附近的电压点仿真,看看是不是采样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转换结果不对

网友(2017-12-04):
saradc采到的正弦波底部挺好,顶部不太好可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