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共模反馈问题

楼主(2017-01-12):
最近在study共模反馈,但有一关键点不能理解:为什么当vcntrl增大时,输出共模电压就会降低。
希望前辈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前輩快快出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从vctrl通过Q7&Q8, 或者Q9&Q10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cascode CS amplifi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是的,我咋這笨。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vctrl变大,Q7的drain current变大,从而上面的PMOS的drain voltage要减小才能使其电流跟Q7的电流相等。因此cmfb的输出就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如果不存在溝道調製效應,就不會存在電流源做負載的共源級放大器?對這問題一直不能理解透:若電流源負載的偏置一定,那麼電流大小就一定,那共源級MOSFET電流也一定,這就不存在電流放大效果了(此處假設沒有溝道調製效應)。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電流源做負載的共源級放大器實際上是溝道調製效應在起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沟调效应,电流源负载的等效阻抗无穷大,所以放大器的增益也会无穷大,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长沟道期间的沟调系数小,电流源输出阻抗大,输出电流与源漏压差不敏感,所以更加难以确定输出电压(相对于段沟道器件),也就是更加需要共模反馈。

网友:
請問 Q11 & Q12 的作用是??
這個 folded-cascode OP結構是用來做 comparator? or ??

感謝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上截圖,我還沒找到他講的“如前所述”。這是Martin的書中內容。還在繼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