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约束

楼主(2017-01-12):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有两个源时钟clk24和clk192,他两是异步的,然后一个clk1它是寄存器的d端输入,寄存器的时钟端是clk24,输出端是CLK,也就是说clk24和clk192同步出了时钟CLK,那么CLK该怎么声明啊?另外,三个时钟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声明呢?同步还是异步呢?注:CLK和clk24,clk192都有talk。

如图:

楼主:
CLK_1只是一个输出端,不算时钟,只是为了避免同步的不够所以多加一个寄存器而已,求高人指点!

楼主:
顶上去顶上去顶上去顶上去顶上去顶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2/24=8, 如果 clk24和clk192来源同一个PLL,那么算同步时钟。否则就算是准同步,同频不同相,有个固定的相位差。
这个电路实现的是把clk24M的时钟信号,同步到clk192M的时钟域下。所以,采样正确的话,CLK的频率是24M。三个时钟之间算同步关系。
做时钟树的时候,这两个reg要挑出来处理,不能当作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