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两个平面的交线如何倒圆角?

楼主(2017-01-12):
如图,两个矩形面,互相垂直,边缘重合,如何把重合的那条边倒圆角,使两个矩形面之间圆滑过渡?
选中边后之间倒圆角不成功,提示只有solid bodies和2-edges vertices from sheet/wire bodies with planar faces可以倒角。
求助,谢谢!

网友:
我记得体的边线可以两个面交线没有试过

网友(2017-03-01):
你可以直接画圆弧然后sweep一下啊

网友(2020-11-07):
面和体有区别吗?

网友(2021-06-24):
你能单独选择这条边说明已经Select Edges,点Modeler--Fillet,输入圆角尺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