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DC环路稳定性分析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进行断点?(图片已经添加)

楼主(2017-01-12):
看了几篇关于DCDC环路稳定性分析的论文,存在疑问如下:

首先,根据Ridley博士的论文,电流模式Buck电路以及小信号等效模型如下:

不少论文在分析电流环路的稳定性时,将电压环路断开,先不考虑控制电压vc的扰动量,然后在下图红色X处断开电流环路并且仿真其波特图,分析其环路相位裕度。

所得到的波特图如下:

而在分析电压环路时,选择将电流环路闭合,并且下图红色X处断开电流环路并且仿真其波特图。

对应的波特图如下: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不能在下图A处断开环路,并且仿真分析其波特图与Phase Margin

按我的理解,A点是电压环路与电流环路共同的“必经之路”,在此处断开所仿真得到的波特图与PM可以体现整个完整系统的环路稳定性。

我们在分析运放环路的时候也是根据这种原则选择断点的,不是吗?

可是当我对论文中一个稳定环路的例子进行这个仿真时(在A点断开跑STB仿真),却得到不足够的相位余量,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为什么?在A点是否可以进行STB仿真以验证整个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
帮顶一下,等有经验的人指导一下

网友:
里边有多环路,A点会比较合理吧,从EA输出的地方断,得到的STB分析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网友A(2022-02-10):
在A点断环,破坏了内环的完整性,内环电流环是一个快环。只在A点断环,外环(慢环)还是闭合的,仿真出来的也不是内环的波特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A点断环,破坏了内环的完整性,内环电流环是一个快环。只在A点断环,外环(慢环)还是闭合的,仿真出来的 ...

请问一下,峰值电流模的Buck电路在cadence仿稳定性,该怎么弄

网友(2022-03-13):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峰值电流模的Buck电路在cadence仿稳定性,该怎么弄

把开关等效线性化,或者你直接搭一个behavior mode。最直接的是看瞬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峰值电流模的Buck电路在cadence仿稳定性,该怎么弄

把开关等效线性化,或者你直接搭一个behavior mode。还有最直接的是看瞬态响应

网友:
A点最合适吗?

网友(2025-03-18):
同疑问,捞一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