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综合后很多模块被优化

楼主(2017-01-13):
使用的软件是Vivado2014,很多模块在RTL的schematic中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综合后的netlist中有的就没了我检查了一下两点(1)我信号的定义肯定是在使用之前的 (2)我被优化的模块肯定是和前后都连着了,数据链没有断

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吗?? 多谢

网友:
代码问题,一个一个模块的定位

网友:
仔细看综合报告,哪些被优化掉一般会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没有找到,可能是我找到不够仔细 一共4000多行,但是我搜了一下被约束模块和他们的顶层模块,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