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怎样改变pin排列的顺序问题。

楼主(2017-01-13):
前提:模块,没有pad,只有pin,距离可以调整。
问题:想改变pin的排列顺序,有哪些方法?

楼主:
万能的user guide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editpin只能改变距离等问题,顺序问题user guide没有说,难道是手动修改或者是io pin的文件写好呢。

网友:
可以试一下,editPin的时候-pin,给pin list的时候给定顺序啊。
saveIoFile这个cmd,只能看到哦啊Pad吧,好像不能保存出block pin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明天试试。我说的io 文件的方法我是在小模块上可以实现的,保存出来,修改再倒回去。有pad的我没研究过,明天也试试。

网友(2017-02-28):
saveIoFile 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