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频率补偿中次极点与单位增益带宽的关系推导

楼主(2017-01-13):
学习频率补偿一章中,次极点与单位增益带宽的关系推导如下图,但不知道其怎么来的,有了解的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证明过程在 Allen 书上211页 例6.2-1

网友:
PM=180-arctan(wp1/UGB)-arctan(wp2/UGB)
LHP零点就加 RHP零点就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好像arctan的分母和分子颠倒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到了

网友C(2017-02-23):
PM=180degree-arctan(GBW/Wp1)-arctan(GBW/Wp2)-arctan(GBW/Wz)右半平面零点
其中,arctan(GBW/Wp1)=90degree
arctan(GBW/Wz)=arctan(0.1)=5.7degree

当PM=45degree,arctan(GBW/Wp2)=180-90-5.7-45=39.3degree
Wp2/GBW=1/tan(39.3)=1.22

当PM=60degree,arctan(GBW/Wp2)=180-90-5.7-60=24.3degree
Wp2/GBW=1/tan(39.3)=2.2

网友(2022-01-12):
相位裕度如果要求等于90度怎么办?
PM=180degree-arctan(GBW/Wp1)-arctan(GBW/Wp2)-arctan(GBW/Wz)
arctan(GBW/Wp1)+arctan(GBW/Wp2)+arctan(GBW/Wz)=90degree
arctan(GBW/Wp2)+arctan(GBW/Wz)=0

网友(2024-07-31):
引用 网友C:
PM=180degree-arctan(GBW/Wp1)-arctan(GBW/Wp2)-arctan(GBW/Wz)右半平面零点
其中,arctan(GBW/Wp1)=90 ...

Wp2/GBW=1/tan(24.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