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输出的线宽选择?(DCDC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楼主(2017-01-13):
DCDC芯片中,当powermos管瞬间导通是,Driver的输出瞬间电流很大,会达到安培级,但持续时间很短。从Driver的输出到powermos管的栅极连接的metal的宽度应该取多大?取瞬间电流的平均值估算metal的宽度吗?

网友:
根据工艺提供的文档可以有这方面的参考

网友:
问问designer电流强度有多少 然后再决定线宽

网友(2017-02-12):
Please refer to the design manual, the current density limit for metals.

网友:
确定最大电流,然后查手册,根据工艺选择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