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bench和RTL之间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7-01-13):
module apb_task();
reg [31:0] rd_data;

task apb_read();
input [31:0] addr;
output [31:0] data;
begin
  @(posedge CLK)
  begin
    PSEL     <= 1'b1;
    PWRITE <= 1'b0;
    PADDR  <= addr;
  end
  @(posedge CLK);
  begin
    PENABLE <= 1'b1;
  end
  @(posedge CLK)
  begin
     data <= PRDATA;   //data=PRDATA;这里出现问题?????
     PSEL <= 1'b0;
     PENABLE <= 1'b0;
  end
end
endtaask

initial
begin
rd_data <= 32'h0;

apb_rd(32'h5,rd_data);
end

endmodule

为什么用非阻塞赋值返回的rd_data是xx(但是看波形,task内的data都是对的,就是rd_data是x),而用阻塞赋值是正确的值。

网友:
data<=PRDATA 是不是应该放在第二个时钟,即ENABLE拉高之后呢

网友:
这个应该跟modelsim处理事件有关,这是一个顺序块,若是阻塞就严格安装顺序来,modelsim处理这些事件就会严格按照顺序来;如果是非阻塞(非阻塞有两个过程,计算右值、更新),更新会放在计算完之后,而后“更新”这个过程是不确定的(随机的或者其他方式来模拟相对实际电路执行的过程),如果给个时间段会好些吧。这也跟实际电路的执行情况是符合,毕竟modelsim是一个仿真软件,只是模拟这个过程,是顺序执行的,不像实际的硬件电路,并不是真真实实的并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