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liconsmart生成库丢失normalized_driver_waveform维度

楼主(2017-01-13):
用siliconsmart生成lib,原lib中关于normalized_driver_waveform的描述是13x2,如下:normalized_driver_waveform(ndw_ntin_nvolt_13x2) {
    driver_waveform_name : driver_waveform_default_rise ;
    index_1("0.02, 0.06, 0.06076, 0.2038, 0.24, 0.4771, 0.6, 0.9027, 1.2, 1.5, 2.4, 3.6, 6");
    index_2("0, 1");
    values("0, 0.025",\
           "0, 0.075",\
           "0, 0.07595",\
           "0, 0.2547",\
           "0, 0.3",\
           "0, 0.5964",\
           "0, 0.75",\
           "0, 1.128",\
           "0, 1.5",\
           "0, 1.875",\
           "0, 3",\
           "0, 4.5",\
           "0, 7.5");
  }

生成的lib中对此的描述变成7x2,如下:
  normalized_driver_waveform(ndw_ntin_nvolt_7x2) {
    driver_waveform_name : "driver_waveform_default_rise" ;
    index_1("0.06000, 0.24000, 0.60000, 1.20000, 2.40000, 3.60000, 6.00000");
    index_2("0.00000, 1.00000");
    values("0.00000, 0.07500",\
           "0.00000, 0.30000",\
           "0.00000, 0.75000",\
           "0.00000, 1.50000",\
           "0.00000, 3.00000",\
           "0.00000, 4.50000",\
           "0.00000, 7.50000");
  }

config文件中我设置了如下命令:
        set model_normalized_driver_waveform 1

set normalized_driver_significant_digits 5

set model_normalized_constraint_driver_waveform 1

set_config_opt insert_liberty_default_ndw 1

set prechar_keep_intermediate_files true
请问为什么会丢失维度呢?我缺少什么配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就用到了这7个点啊

网友:
同问,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7-10-30):
有没有siliconsmart安装包和license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同求安装包和lisence

网友(2017-11-29):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1-13):
我也遇到对应问题了,对于predriver这个值的设定,下图就是设置时影响index2,index1的内容是你用到才会出来。比如组合逻辑可能是里面的7个内容,但时序逻辑可能减半又是另外的7个内容,且没有规律可循,最后更更具你提取的组合逻辑用到的delay内容去查表,时序逻辑cell也根据遇到的内容去查表。那么你如果只提取其中一种类型的cell可能就会出来不全,是对的不影响结果。你具体你cell你用到的才会去那里查表。如果你把一个inv,和DQ cell 组合在一起提取,index1的内容就会全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