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bench和RTL之间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7-01-13):
module apb_task();
reg [31:0] rd_data;

task apb_read();
input [31:0] addr;
output [31:0] data;
begin
  @(posedge CLK)
  begin
    PSEL     <= 1'b1;
    PWRITE <= 1'b0;
    PADDR  <= addr;
  end
  @(posedge CLK);
  begin
    PENABLE <= 1'b1;
  end
  @(posedge CLK)
  begin
     data <= PRDATA;   //data=PRDATA;这里出现问题?????
     PSEL <= 1'b0;
     PENABLE <= 1'b0;
  end
end
endtaask

initial
begin
rd_data <= 32'h0;

apb_rd(32'h5,rd_data);
end

endmodule

为什么用非阻塞赋值返回的rd_data是xx(但是看波形,task内的data都是对的,就是rd_data是x),而用阻塞赋值是正确的值。

网友:
改为:
initial
begin

apb_rd(32'h5);
end

endmodule
然后,直接查看data试试

网友:
你是问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
阻塞赋值是顺序赋值,所以你会看到最终值,即apb_rd(32'h5,rd_data);
而非阻塞赋值是同时,rd_data <= 32'h0;和apb_rd(32'h5,rd_data);同时赋值给rd_data,所以出现x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