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晶振稳定的振荡的幅度有相应的公式可以求解吗?

楼主(2017-01-13):
楼主最近再研究32.768KHz的皮尔斯晶振的问题,想问一下32K晶振稳定的振荡的幅度有相应的公式可以求解吗?
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吗?

另外,32.768KHz的晶振的可靠性怎么保证?应该注意什么呢?什么参数对晶振的影响较大呢?

网友:
个人觉得很难求解。启动要求闭环增益大于1,输出会被不断放大,但是不可能放大到无穷,当输出变成大信号时,系统是时变非线形系统,闭环周期平均增益为1和平均相位0时,系统稳定。
个人觉得晶振的等效串联电阻最影响启动了

网友:
振荡幅度确实比较难分析,一般都是用小信号分析起振条件,保证初始环路增益略大于1,环路相位为360,这样才能起振,起振之后就是大信号分析过程了,MOS在各个工作状态都有可能出现,所以没有很好的模型,电路的限幅特性也不好量化。
晶振的可靠性保证是指什么,是保证能振荡吗?楼主用的应该是无源晶振吧,那模型就是电阻电容电感串联,再并联一个封装电容。电容、电感都是不耗能的元件,只要能保证电路提供的能量(电流、跨导等)能够大于模型中的电阻就可以实现振荡了。通常还是分析小信号时候的环路增益,略大于一就能保证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另外我想问一下晶振有时候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出现停振的现象,你觉得这主要是由于受到外界干扰,影响了哪些参数导致的呢?也就是说如何保证晶振对外界环境的敏感度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指的无源晶振吗,无源晶振的等效模型就是RLC串联再并联封装电容。晶体厂家都会给出这些参数,也会给出老化和温度漂移等值。至于停振的情况应该不常见吧。对无源晶振来说停振的可能就是供给的能量不够,建议还是算一下电路的传输函数看一下增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