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放大器设计使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7-01-13):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功率放大器(IC),使用的软件是linux下的cadence,需要做输入输出阻抗匹配,但是查到的教程大部分都是ADS的。因此想问一下,IC射频设计中使用cadence多还是ADS较多,cadence中如何进行类似ADS中阻抗匹配的操作?(使用的是cmos工艺库)

网友:
ADS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cadence中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匹配网络?(想用ADS但是没有pdk)

网友:
只做过集成的晶体管的

网友:
应该是ADS好点吧!

网友(2017-02-22):
ADS AWR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