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6 realtime 提示pcell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楼主(2017-01-13):
环境,IC617+calibre2016,OA版本为oa_v22.50.054。

为了开启calibre的realtime功能,已经在bashrc里面添加了如下环境变量

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1
export OA_PLUGIN_PATH=$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
export LD_LIBRARY_PATH=$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有两个问题

1.如果注释掉
export LD_LIBRARY_PATH=$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virtuoso cds.log里面提示如下warning:

*WARNING* (DB-220706): The Pcell plug-in for super master 'MentorObserverLib/oa_v22_50_001/layout' could not be loaded: Cannot find IPcell 'virtuoso_calibre_client_oa_v22_50_001': Pcell evaluator 'virtuoso_calibre_client_oa_v22_50_001' not found: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virtuoso_calibre_client_oa_v22_50_001.so'. libvirtuoso_calibre_client_oa_v22_50_001.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MentorObserverLib/oa_v22_50_001/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网上查询获得模糊的信息就是,calibre可以读取OA数据,但是skill pcell不是OA的一部分,所以calibre不能读取,需要用virtuoso将skill pcell stream out 变成GDSII,是这样的原因吗?如果要修复,怎么操作?

2.如果不注释
export LD_LIBRARY_PATH=$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virtuoso 开启一直处于无响应状态,鼠标点击没有任何反映,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7-04-02):
楼主你calibre2016哪里下的啊?

网友:
同样问题 求教

网友(2017-08-17):
回复 楼主: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我采用if语句在cshrc中做了判断,但是还是会提示警告感觉是license中缺少相应的feature,我在启动calibre  realtime时无响应。
setenv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 1
setenv OA_PLUGIN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
if ($?LD_LIBRARY_PATH) then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else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
endif
setenv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SAVE_MESSENGER_CELL 1

出现下面的警告
*WARNING* (DB-220704): The Pcell super master: MentorObserverLib/oa_v22_50_001/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The usage of non-SKILL Pcells in Virtuoso is not a supported feature.

楼主:
看看这个帖子吧http://bbs.eetop.cn/thread-620762-1-1.html,在19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我已经改过来。没有用

网友(2017-12-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8-0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且realtime 中没有Run DRC on Edit Mode的选项,求解

网友A(2019-07-19):
遇到同样问题,hostname也不是localhost,没有后续讨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hostname也不是localhost,没有后续讨论吗?

calbire自带了一个库MentorObserverLib,只要开启了realtime功能,就会自动将这个库添加到cds.lib中,但是这个库的PCELL使用的是pycell,而非cadence的skill pcell。如果要正常使用功能这个lib里面的内容,需要安装pycell的相关支持才能开启,比如解释器,搜所pycell,能够找到内容,pycell目前属于synopsys。上面的warning其实包括两个,一个是没有解释器,所以无法正确打开这个库里面的器件,打开是一个空layout文件。另外一个warning是提醒不是一个skill super master。
     另外,据说最新版本的IC61x,即使你安装了对应的解释器,cadence还是会提出后一个警告,但是pycell方说这并不代表没有正常工作,仅仅是一个警告而已。

网友:
求CALIBRE 2016 .............啊

网友(2021-04-07):
hi,问一下,realtime,我再切换ic618和ic618的时候,realtime就不能再ic617上用了,不能初始化。提示LD_LIBRARY_PATH设置不正确

网友B(2022-04-04):
引用 网友A:
calbire自带了一个库MentorObserverLib,只要开启了realtime功能,就会自动将这个库添加到cds.lib中,但 ...

请教问题有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问题有解决么?

没有,发现很麻烦,然后我的需求性又不是很强,就不想去折腾了。抱歉,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