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条件判断语句能否这样嵌套使用

楼主(2017-01-14):
assign addr=a? addr_a : (b?addr_b : 30'd0);addr_a和addr_b都是[29:0],这个宽度的wire能否使用嵌套的条件判断语句赋值,时序逻辑部分200M速率。

网友:
语法上是没有问题,30bit位宽的话组合逻辑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如果FPGA资源利用较多,这里200M的时序可能不好跑过

只要时序没有违规,就能直接使用
这里有时序违规的话,考虑下是否可以打流水

网友:
看仿真结果。

网友:
FPGA:可以,已经是最快写法。
ASIC:假如a、b是独热的,那写成Sum-of-Product(先“与”再“或”)会更快一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