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蒙特卡洛每次仿真的电路DC点

楼主(2017-01-15):
电路corner没有问题,但跑蒙特卡洛的时候有几次结果极差,想看下结果比较差时电路的DC点值,不知蒙特卡洛是否可以print DC点,哪位大神知晓,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是用IC6做的话,IC6下ADE XL在MC仿真之后可以组合出最差corner,然后你可以在该corner下仿一次DC看看。

网友(点评):
牛的,非常有效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IC6做的话,IC6下ADE XL在MC仿真之后可以组合出最差corner,然后你可以在该corner下仿一次DC看看。 ...

请问您说的这个组合出最差corner是如何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