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提取layout正确,但提取Schematics原理图错误

楼主(2017-01-15):
各位朋友:
    大家好,本人遇到一个Calibre LVS的问题。简单描述一下:
    在Schematics中编辑一个15um/1um multiper=4的PMOS管,然后在layout中画出对应的版图。DRC没有问题,LVS时发现layout的提取.sp网表符合设计意图;但通过calibre提取的原理图.src网表却出现了错误,只显示multiper=2,而且我把原理图的PMOS尺寸换掉重新LVS,发现.src网表居然没有变化。。。。
    请教各位朋友,有没有类似问题的解决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
基本说明 你的电路网表没有update
calibre lvs  电路网表设置界面是不是有个选项,勾选之后就会从相应的电路导出网表,否则用已存在的那个网表?

网友:
一般都是把电路导出一个****.cdl的网表,然后跑LVS的时候input该网表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电路没更新

网友:
电路网表没更新

网友:
直接把网表的数字改了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