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时钟域的综合问题

楼主(2017-01-15):
系统为了节省功耗,将一个时钟通过几个CLOCK GATE分成几个时钟,几个时钟域比较独立,请问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约束时钟。GATE都是手动例化

时钟图

时钟图

楼主:
目前我的约束是create时钟CLK,然后生成三个时钟,再设定4个时钟异步,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不行,create_clock会生成时钟。相互之间的时序关系不分析了。而同源时钟是否能作为异步处理,需要咨询设计。而且create_clock指令将时钟路径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