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query如何设置filter的window

楼主(2017-01-16):
各位好,本小白遇到一个Calibre LVS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描述如下做完LVS后运行query,想设置filter的window来过滤一部分器件。但总是无效。
比如我现在运行 device info D1 输出如下
Device_Info 2000
Info:
...
GND
VDD
...
-1010 274210
212450 274210
212450 283830
-1010 283830
END OF RESPONSE
看说明书上说 -1010 274210 是 seed shape
但我输入 device location -1010 274210
输出是NOK(6): No device of the filtered type found.
另外是如何设置filter window 能过滤掉D1呢?
问题很小白,谢谢各位!

网友:
window的话 定义应该是各顶点坐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