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资料,小弟最近需要

楼主(2017-01-16):
小弟最近需要,有的xdjm麻烦传下啊。现在下载了一个好像解压有问题。

楼主:
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分析,只能靠人为估计了。或者是pt

楼主:
或者哪位大哥告诉小弟,推荐啥书也行啊!

网友(2017-02-20):
which redhawk,然后在安装目录的上一层,有一个doc文件夹,里面就是对应的user guide之类的文档,所有的IC工具一般都可以这样来找它的相关文档资料

网友(2017-07-03):
同求功耗分析的资料啊。目前公司开始要做功耗分析,工具还没买,让我做下调研,都用什么工具,什么流程来做综合阶段的PA。求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