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中生成器件的时候如何自动生成text在器件上?

楼主(2017-01-17):
就是从电路图上把器件都生成到版图上,怎么自动生成器件名的text的器件上,这样好辨识。。。。

网友:
你在版图上选中text层,安L将所需要的器件名打上,然后放到你画的版图上就行了

网友:
用XL,然后写个脚本把text层attach到器件上就OK了!

网友A:
add instance name :

;;Function: Annotate Layout Device Name for Layout View
;;          Set bindkey b

procedure(addName()
          let((cvId txlayer txjust txorient txfont txheight
               inst_coord inst_name inst_W inst_H instCenX
               instCenY txorigin objName
               )
              cvId = deGetCellView()
              txlayer = "IFTXT"
              txjust = "centerCenter"
              txorient = "R0"
              txfont  = "roman"
              txheight = 1
              foreach(objName geGetSelSet()
                      when(objName~>objType != "inst" && objName~>objType != "mosaic"
                           geDeselectFig(objName)
                          )
                     )
              inst_coord = listToVector(geGetSelSet()~>bBox)
              ;inst_name = listToVector(geGetSelSet()~>name)
              i = 0
              foreach( inst_name (geGetSelSet()~>name)
                       inst_W = xCoord(car(cdr(inst_coord[i]))) - xCoord(car(inst_coord[i]))
                       inst_H = yCoord(car(cdr(inst_coord[i]))) - yCoord(car(inst_coord[i]))
                       instCenX = xCoord(car(inst_coord[i])) + (xCoord(car(cdr(inst_coord[i]))) - xCoord(car(inst_coord[i]))) / 2
                       instCenY = yCoord(car(inst_coord[i])) + (yCoord(car(cdr(inst_coord[i]))) - yCoord(car(inst_coord[i]))) / 2
                       txorigin = instCenX:instCenY
                       if( inst_W >= inst_H then
                           txorient = "R0"
                           txheight = fix(inst_W * 10%)
                           when(txheight >= inst_H
                                txheight = fix(inst_W * 5%)
                               )
                       else
                           txorient = "R90"
                           txheight = fix(inst_H * 10%)
                           when(txheight >= inst_W
                                txheight = fix(inst_H * 5%)
                               )
                          ) ;if
                       if(txheight == 0 then
                          txheight = 0.5
                         )
                       dbCreateLabel(cvId
                                     txlayer
                                     txorigin
                                     inst_name
                                     txjust
                                     txorient
                                     txfont
                                     txheight
                                     )
                       i++
                      )

              ) ;let
         ) ;procedure

网友(点评):
你好,根据你分享的脚本文件生成的label如何attach到器件上,跟随器件移动,希望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自动打lable,我都是手动打,必要的时候attach一下,移动管子,label就跟着了,XL的时候会有很小的label的,不太习惯用XL

网友B:
使用打text的auto模式:
调出所有的device之后,不要选中任何东西,按“t”--“F3”,弹出“Create Label”对话框,Mode勾选Auto,设置对应的选项,注意“Show Name of”的“instance”和“master”的区别。设置完成后,用鼠标框选所有的device,每颗device上面就会打上与电路中名字一样的text(M不等于1的时候会增加流水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6.1.0版本目前还是无法设置,6.1.5就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我们目前是用的6.1.6,所以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7-02-28):
回复 网友B:

   是的1啊1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根据6楼的回复是可以自动打 lable的,不过想请教一下您,如何attach,使移动device时instance lable也跟着移动?

网友:
没太注意这个问题,pcell都是自带label

网友(2017-05-02):
回复 网友B:

    好用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2017-11-08):
请问您是电路图自动生成版图吗,实现自动生成需要有哪些操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cadence中电路图如何自动生成版图,需要哪些文件

网友(2018-07-11):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attach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attach 的,在Create Label 的 Manual 模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attach 的,在Create Label 的 Manual 模式下,把Attach 选项选上即可实现;

网友:
L-->F3-->auto-->from instance 就可以了 我现在都这么搞的

网友(2018-12-26):
感谢,明天试试,又可以偷懒打lab了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A:
add instance name :

;;Function: Annotate Layout Device Name for Layout View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9-25):
引用 网友A:
add instance name :

;;Function: Annotate Layout Device Name for Layout View

这个怎么添加?小白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打text的auto模式:
调出所有的device之后,不要选中任何东西,按“t”--“F3”,弹出“Create Label” ...

亲身实践  有用有用  不过就是快捷键变了  是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