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怎么使用veriloga模型,然后加入噪声的数据,得到整个环路的噪声?

楼主(2017-01-17):
PLL的噪声仿真,我目前知道的是通过仿真器,仿真出各个模块的噪声,然后通过matlab代码,结合噪声传输函数,将所有的噪声叠加到输出,得到相位噪声。听别人说有通过搭建一个veriloga的电路行为及模型,将仿真出的噪声数据作为激励,加到各个模块上,然后通过仿真,得到整体的噪声输出,请问这个方法是怎么做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7-02-16):
build the phase domain model of each block( the lpf can use the RC model), simulate each block phase noise and get the data, then run the noise simulation.

网友:
原理跟用matlab拟合是一样的吧,我觉得用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只考虑器件的热噪声和闪烁噪声吗???
来自电源上的波动考不考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考虑的,在获取每个模块的噪声的时候,电源是带着一起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一个模块的噪声是什么形式的数据呢,我看到很多论文中相位噪声的功率谱单位是rad^2/Hz,而spectre导出的单位是dBc/Hz,所以仿真出的各个模块的噪声dBc/Hz单位的噪声怎么采用phase domain的函数进行叠加呢?thanks!

网友(2020-08-07):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2020-11-02):
phase noise是相对于基频的功率比,是相对量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网友(2023-01-12):
有人有verilogA可以分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