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卡在IO这一卡了,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7-01-17):
(图片)

楼主:
我感觉是IO filler的问题,但是这个工艺库有点奇葩,.lef文件以及.gds标准单元都有IO filler。 但是导出来的cdl网表include的时候,网表的库文件里面没有IO filler。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IO filller 这一块。

网友:
普通的IO FILLER, 内部就是各层的连线,不包含器件的,目的只是把Pad ring连起来。所以在cdl中没有这样的IO filler是正常的。但是有些IO filler中含有ESD的电路,这样的就需要用cdl来描述内部的器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应该是这样。但是做LVS时,版图里面标准单元的filler calibre没有提出来,实际比较中也没有用到。但是foundry给的cdl库里面依然有标准单元的filler的信息。这就让我搞不太懂库里为什么没有IO filler的信息。好像说的有点偏了,但是我还是觉得LVS的问题可能跟IO filler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