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利用Chiplogic analyzer 提出网表通过Chipmaster 映射电路到Cadance的流程

楼主(2017-01-17):
逆向的电源项目,通过Chiplogic analyzer我提出网表(不是cadance的网表,是analyer工具里连接关系),生成电路并导入cadance这一块不清楚流程,网上的资料很少。我尝试把Cadance里面的PDK Pcell电路的symbol导出成EDIF200,然后映射到Master软件,但是Cadance就报错:Error : Failed to open library HGBDxxxx .想请大师指点一下。最好能说下总的流程,,不太清楚流程思路。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工作顺利。

网友(2018-08-08):
看芯愿景的用户手册啊

网友:
1、在Cadence库建一个schematic调用所有的symbol(网表提取中用到的数字单元、模拟器件),将此schematic导出edif文件,名字为y1_allcell.out。2、在chipmaster中建一个新的单元,名字为y1_allcell,将y1_allcell.out文件导入。3、在chipAnalyer窗口导出提取的edif网表,比如名字为y1.edif,注意下引用的库名,要填写之前的Cadence库名。4、在chipmaster中再新建一个新的单元,名字为y1,导入y1.edif,看一下有无报错。

网友A:
我有这个资料的PPT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资料的PPT

请问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资料的PPT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资料的PPT

你好,请问能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2024-01-18):
请教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