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系统的sleep时钟都是32k?

楼主(2017-01-17):
不明白sleep mode的时钟都是32k,为什么要选32k呢?

网友:
频率低,功耗低
32.768K,对应于2的15次方,方便单片机处理

网友A:
早期 xtal 32k 是 表使用 ..量大便宜  很多 XTAL 高速 Mhz ..

3.58MHz(只取到小数二位)美规类比彩色电视系统(NTSC)的色彩副载波频率,
4MHZ常用整数频率
8MHz
10MHz用於标准频率
11.0592MHz = 115,200×96 = 1.8432MHz×6,便於精确产生UART工作频率,且正好是原始的8051 微控制器工作频率上限
12MHz
14.318MHz(只取到小数三位)美规NTSC彩色电视的色彩副载波频率的四倍,早期采用原因是便於产生彩色电视信号且又可兼供其他部分使用,例如Apple II与原始IBM PC,後因容易取得而获广泛采用
16MHz
20MHz
22.1184MHz

WIKI
现在常见的主要封装型号有HC-49U、HC-49/S、GLASS、UM-1、UM-4、UM-5与SMD。对於一般的MHz级石英晶体而言,串联共振频率一般会比并联共振频率低若干KHz。频率在30 MHz以下的石英晶体,通常工作时的频率处於串联共振频率与并联共振频率之间,此时石英晶体呈现电感性阻抗。因为,外部电路上的电容会把电路的振荡频率拉低一些。在设计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时,也应令电路上的杂散电容与外加电容合计値与晶体厂商使用的负载电容值相同,振荡频率才会准确符合厂商的规格。

频率在30 MHz以上(到200 MHz)的石英晶体,通常工作於串联共振模式,工作时的阻抗处於最低点,相当於Rs。此种晶体通常标示串联电阻(< 100 Ω)而非并联负载电容。为了达到高的振荡频率,石英晶体会振荡在它的一个谐波频率上,此谐波频率是基频的整数倍。只使用奇数次谐波,例如3倍、5倍、与7倍的泛音晶体。要达到所要的振荡频率,振荡电路上会加入额外的电容器与电感器,以选择出所需的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彩。。。

网友(2022-07-22):
引用 网友A:
早期 xtal 32k 是 表使用 ..量大便宜  很多 XTAL 高速 Mhz ..

3.58MHz(只取到小数二位)美规类比彩色电视 ...

是不是答非所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