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程序固化问题,急,急

楼主(2017-01-17):
用的是JTAG下载方式调试,EP4CE6,flash用的是EPCS16,在线调试都没有问题,固化程序的时候出现报错,如下:
Error (209027):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device number 1
目前已做调试:
1、软件版本问题,已经尝试quartus11.0跟15.1,都出现这个报错,未能解决;
2、生成jic文件时的advanced选项,尝试过未能解决;
3、检查硬件设计,设计的板子只有data信号线上的25欧姆电阻没有加上去,其他都是一样的配置

推荐电路

推荐电路

求大神解答,急,急

楼主:
坐等讨论

楼主:
已经排除了焊接的问题

网友:
把你的sof发我qq:2427375641,我转jic,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到你邮箱了      哥们查收一下

网友:
是不是焊接不牢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已经排除了

网友:
我转的jic,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试试呢,转换过程,没有报任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