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工具tmax产生pattern测试覆盖率很低 not-observed

楼主(2017-01-17):
向各位大神请教,我用DFT插入扫描链,然后用tmax产生pattern,报告显示测试覆盖率很低,只有50%左右,该如何提高测试覆盖率呢?

问题应该主要集中在Not-detected里面的not-observed,问题最多了。

我看tmax的UG,说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提高ATPG工具的abort limit来解决:

可是我设置了之后虽有提高,发现还是50%多,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还有就是报告中显示有一些UR(Undectable redundant)冗余逻辑,且好多都是发生在我调用Design Ware的DSP上,这些问题如何避免呢?我已经使用了compile_ultra来进行综合了,且尽量提高effort,可还是有2000多个冗余。

多谢各位了

网友:
这么多的not-observed,个人觉得可以看看前面的Rule报告是否有哪个报的特别多,尝试定位到设计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之前我在DFTC里面检查DRC发现只有两个DRC Vio,都是SRAM的Modeling问题,我用MBIST加入了Bypass电路,其他的好像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在ATPG里面我看到有这些Rule fail的warning:
根据这个报告我该如何进行定位呢?抱歉不是特别会

最后,在产生pattern之后,我能通过ATPG的报告找到问题主要出现在哪些模块里面,可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
定位问题用GSV,analyze选项。

抱歉从你这rules上我也看不出什么,都在学习中,楼主可以多看看tmax的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我看那些问题都没办法用图形界面来进行定位,很难找问题我再找找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2017-03-27):
你设计中没有进链的寄存器多吗?现在应该解决了吧,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2017-07-15):
1,看一下电路,没有测试到的那一块逻辑电路中,FF是不是SCAN FF。
2,看一下是不是由于SCAN ENABLE固定了其中一部分电路。
3,添加一些观测FF,然后看提高没有。。。

网友:
这么低,应该是有很多没有上chain的reg,先去看一下insert_dft之前的rpt,去把D解掉

网友(2018-03-23):
回复 楼主:

   不知道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有,mbist电路的覆盖率特别低,不到10%的样子。

网友B(2018-05-06):
回复 楼主:

可能情况①:
   你电路中,应该有一大部分Logic电路没有控制FF和观测FF(可能情况①),导致故障检出率上不去。
   你可以在insert_dft 之前插入控制FF和观测FF,提高检出率。

可能情况②:
 你电路中,有可能有一部分电路被固定了,比如说TMODE =1 ,导致被固定的那一部分电路故障检出率提不上去。

网友(2019-09-19):
求问大神一个问题,我才开始弄tmax这个东西,发现生成的网表如果修改为只有一个寄存器则能正确生成pattern,但是如果是整个网表,则不能生成。时钟和复位都没有问题,已经检查过了,并且用fscan已经能用了。

网友:
可以看看这些un observe point是不是其他DFT cell,比如mbist,process monitor cell。或者其他你自己设的不用上chain 的register。如果有这些应该是可以加add nofault去避开的。  如果是需要测试的point,那就只有加test control或者observe DFF 试试了。

网友(2019-10-31):
赶紧mark一下,这个内容好好消化。

网友(2021-01-22):
原来如此,还是工具是用和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2022-03-23):
看到这个帖子居然跨这么多年还陆陆续续有人发
说一说我这边的情况,我的设计也是有memory,用的是ip,在dftc阶段测试覆盖率大概是80%左右
检查ip 的时候看到有bist 和供测试用的atpg 的.v 文件,我理解是做ip的时候已经做好了的
所以在dftc阶段就没管,也是想楼主一样改到剩下这两个violation改不动
然后直接在tmax 的流程中将 memory ip 中给atpg 的.v 文件读进,跑atpg 出来的测试覆盖率就有99%多了
所以我觉得你在DFTC里如果是memory ip改不了的话应该可以忽略不记的吧

网友(2022-11-03):
楼主,你这个fault couverage是怎么报出来的,我的操作report_summaries只有test_coverage,怎么没有fault coverage这项。

网友(2023-01-1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情况①:

您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对于情况2,由于TM信号引起的inactive logic导致覆盖率较低;对于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