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完全异步复位电路设计危害

楼主(2017-01-17):
在FPGA设计中,异步复位电路是时序逻辑中最常用、很重要、也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异步复位没有设计好,就会为数字系统埋下隐患。小编儿通过查阅资料,以及自己的工作体会(这里不敢用“工作经验”一词)对异步复位电路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并添加在附件中,希望能与各路大神进行探讨。

异步复位同步化

网友:
异步复位,同步解复位即可。
FPGA/ASIC复位有很多种设计方法,但最优的设计是:不复位。

网友:
对学生很有用,一般芯片设计,在时钟和复位模块里面,已将输出到 各个IP模块的复位与时钟是同步关系了。

网友:
好文章,感谢分享

楼主:
回复 4# y23angchen 确实如此,小编儿即是从事IC设计工作,在数字IC系统中,顶层设计人员会将各个子模块的复位信号在专门的复位模块中进行同步,然后再输出到各个子模块,而各个子模块中设计人员无需考虑复位是否为异步还是同步,直接拿来用即可。

楼主:
回复 3# frank_chen203亲,开玩笑的吧。没有复位的时序电路系统你敢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厉害,反正我是不敢!

网友:
只要记得就好

网友: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网友(2017-02-18):
好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介绍一下异步复位,和异步复位同步释放有什么区别?非常感谢。

网友:
需要处理外部 异步复位信号

网友:
还是下来看看吧

网友(2018-01-31):
确实,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应该是一个比较基本的电路功能,得好好记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u very much!!!!!!

网友:
要是完全异步的电路是不是也有好处?

网友:
感觉同步释放是最安全的设计,个人理解

网友:
一般来讲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在顶层完成这一步然后将复位下发到子模块

网友(2018-11-07):
楼主讲的原理上的,有没有具体代码的实例!具体怎么实现同步释放的?

网友:
有点少见多怪了。
没有任何一部教科书上说,数字设计一定要有异步复位的。
你只需要确保你的每个单元在使用时数据一定是有效的即可,比如:
1.你完全可以在数据流开始之前对相应的register进行同步复位
2.你还可以在这个register的数据使用的地方用valid信号控制,只在数据有效时才将valid信号置为有效
3.利用软件帮助复位,比如Ram
不要以为这样做只是毫无疑义的秀操作,实际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1.改善布线,减少congestion。因为异步复位信号往往都是全局信号,要将每个触发器都连上异步复位信号非常考验走线,尤其是在存在大量寄存器阵列的地方。如果你接触过后端,会发现有时候一个存在大量寄存器阵列的模块会出现congestion,如果你将没有必要的异步复位去掉,往往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Ram一般不加异步复位信号的原因。
2.减小面积。也许你会跟我算,一个不带异步复位的寄存器可能只能节省2门,但是为了省掉的异步复位要加同步复位或valid信号不是又把节省下来的逻辑门加回来了吗?要算这笔账还得了解后端的实现。由于异步复位往往是全局驱动信号,为了保证异步复位信号对每个寄存器都有足够的驱动力,是会一路插着buffer连过来的,要算上这些buffer可能最后还是节省了。另外,一些大块的寄存器阵列,为了要把异步复位信号绕出来,可能会导致你最后PR出来的面积成倍增加(相比于没有异步复位)
所以,依我的设计经验:数据流寄存器一般可以不要异步复位端,大块的寄存器阵列尽量不要用异步复位

网友(2019-02-02):
谢谢楼主分享,认真学习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