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关断操作

楼主(2017-01-18):
设计了一个DCDC,关断是直接将High side和Low side开关管关闭,这个设计有个问题就是输出不能很快拉到地,只能靠负载放电,如果是空载,输出不能拉到零电平,导致应用问题。如果关断后直接让Low side开关管导通一段时间,那么由于Low side尺寸较大,会导致大电流,超过METAL能够承受的范围。
本人不是专做DCDC,
所以想请同仁们讲讲你们是如何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用power nmos PD,你需要单独做一路弱的芯片电感端到地的电流通路做,电流要限制。 2 如果是反馈电阻做在了内部,则直接把输出电容端串联电阻更小电阻拉到底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已经按照你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