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测试时必须使用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2017-01-18):
测试ADC时,一般都要求加带通或者低通滤波器。我测试1MHz 12bit SAR ADC,使用安捷伦信号发生器做信号源,如果串联RC低通滤波器,ENOB达到10.5bit,如果不用RC滤波器,ENOB只有8.5bit。请问,不加RC的结果变差很多正常吗?

网友:
加RC是为了排除信号源的问题。你不加RC结果变差说明电路上的干扰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电路干扰大是指的信号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B上的电源噪声,地弹,EMI干扰等都可能引起输入信号恶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Called Anti-Aliasing Filter

网友:
我也在测试,输入信号1.2MHz,目前碰到的问题是加上带通滤波器二次谐波三次谐波反而更糟糕,enob也更低,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带通滤波器 need passive filter.

网友:
SAR ADC 前建議一定要加Filter
因為SAR ADC內部其實是一直在切換(把輸入跟Vref做比對)
所以如果沒有加filter,會導致ADC input會受到影響

网友(2017-12-04):
SAR ADC测试时必须使用低通滤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