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flash fast-read和read的区别

楼主(2017-01-18):
在spi-flash中下面两个读命令的区别,为什么后面的fast数据反而出来的更慢
Read Data Bytes (READ) (03H)
Read Data Bytes at Higher Speed (Fast Read) (0BH)

网友:
一般这种会对SCK的周期进行说明的吧,fast模式下的SCK周期可能会短很多的

网友:
Fast read可以运行在更高的时钟频率下,正是由于时钟频率较高,spi flash准备好数据需要一定的read latency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