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R后的.v用v2lvs命令生成.cdl .sp进行lvs 出现的疑问

楼主(2017-01-18):
前提:一个电源域小模块,单独拿出来做encounter后输出.v .gds,拿到Virtuoso做DRC、LVS。由于.v不能直接做LVS,需要转换,所以我用v2lvs -1.v -o 1.sp -s0 GND -s1 VDD -l std.v   生成1.sp网表。
问题:1.APR后的.v是否可以直接用于lvs呢?(我试了一下,run lvs没有反映)
        2.转换成.sp后开始出现Source netlist references but dose not define (19) subckts,如图,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1不可以 ,门级描述
2这几个单元在spice中没有定义

网友:
要映射lib中的cdl吧

楼主:
那是我网表本身出现的问题,还是我哪里错了,std的单元我用-l放里了呀

楼主:
而且我没有-l std.v的时候出现警告,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A。
加上-l std.v之后就没有警告了。但是我比对两个生成的.sp的时候,是一样的。烦死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rule里面有选项没有打开或者需要修改,stdcell没认出来,很可能是因为rule里关于电源地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要include stdcell的subckt的描述在你的spi里, 你在process打包的calibre rulefile文件夹里去找这个文件device_empty.spi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啊,
首先v2lvs -v verilogFile -o out.cdl -w 2
然后在生产的out.cdl中把你的standard cell的cdl include进来就好了,因为通过Verilog转变过来的cdl中不包含std cell的网表,在生成的cdl中加入这句话:
.inc  std_cell_cdl_file即可。

网友(2017-03-21):
回复 楼主:

   试试-s cdl_file_of_S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