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的bank间乒乓操作问题

楼主(2017-01-19):
大家好,我是正在学习DDR3的新手,现在导师让实现将DDR3封装成大FIFO,能够完成大数据的连续收发。由于DDR3读写分时复用,可能会造成效率低的问题,我想运用bank间的乒乓操作,确定好读写切换的时间tWTR和读写的速率来确定状态机中每次读写的地址个数,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行不?

网友:
把DDR3封装成大FIFO,不是一般都弄两个小FIFO,一写,一读,这样来操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是的,目前是这样设计,但读写是分时不同步的,现在想达到读写同步。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带宽要求很高,不这样做,达不到要求?

楼主:
回复 4# 菜鸟要飞 嗯嗯,我感觉乒乓化有点复杂了,而且我也不清楚每次的读写切换时间tWTR相不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G控制器肯定是分时复用的啊,怎么能读写同步呢?肯定要在他们之间来回切换。我现在做的跟你的类似,但是发现app_rdy在WR和RD之间切换时呈现没有规律的拉高拉低现象,不像一直写或一直读是有规律的脉宽,这样控制器的带宽利用率就很低了,不知道你怎么解决。

网友:
在FPGA内部加两个小的FIFO

网友:
根据读写命令条数来实现一个仲裁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求实现读写同步,打算采用两个DDR3间的乒乓操作或者DDR3 bank间的乒乓操作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会考虑的,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会考虑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