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lamp中ESD-clamping NMOS栅极接的对源PMOS电容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7-01-19):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ESD-clamping NMOS栅极对源接了PMOS电容有什么用呢?

2,另外,RC一般取多大?ESD-clamping NMOS的turn-on time一般设为多长呢?Ming-Dou的论文上说,RC时间常数一般为us级别,而NMOS的turn-on time一般为200ns,但是如果我把RC设为160ns,NMOS的turn-on time会变成800多ns。

3,55nm的工艺,1.2V的VDD,power-clamp如果使用1.2V的器件,则因为漏电太大,RC处电压不能充电上去。导致ESD-calmping NMOS一直开启不能关断。所以只能用2.5V器件。这样给1.2V的电源提供power-clamp会不会有问题呢?

谢谢。

网友:
1 加PMOS 电容是RC充电,使得NMOS rise up 时间变长,减少INRUSH current。
2 可以参考柯大侠的。
3 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1,第一个问题明白了,谢谢前辈。
    2,第二个问题,是说参考柯大侠的把RC设为us级别吗?这样NMOS的turn-on time会比他提到的200ns长很多呢。还是说参考他的优先设置NMOS的turn-on time?这样RC时间常数会远远不到us级别。
    3,如果用1.2V的器件,因为漏电太大,NMOS栅极电压冲不上去,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1,ESD-clamping NMOS栅极对源接了PMOS电容有什么用呢?
     PMOS电容的作用,应当是加速NMOS clamp管开启;当电源上突然有静电时,会通过PMOS电容耦合到clamp管栅极,从而快速开启clamp管;

网友:
问题3,你说的是NM1管的漏电太大?上面有300K电阻,NM1管栅漏电应该不大,不会导致RC节点充不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是我的仿真图和电路图,可以看到电容栅极有几十uA的电流。反相器的输入端最多充电到2.3V,然后后面的NMOS管就一直开启了。不知道这样仿真有没有问题呢?我也是仿照柯大侠的文章中的方法去仿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成2.5V的器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电容一般加多大呢?  感谢。

网友C:
对ESD有全面了解的这个应该是基础。
这个就是GGNMOS的升级,但原理略有不同,这个利用沟道泄放。原理是利用RC缓慢上电,保证ESD-NMOS打开。
这个只能应用于HBM和MM,CDM无效。
根据经验,RC时间常数大概是10nS左右。

网友(2017-02-18):
    请问你模拟  HBM  or  MM  电压是如何给?
是使用灌电压?  还是模拟电流方式 去模拟 esd

gate couple 如果没高压电容是否使用 mos  Cgd 当电容

网友(2017-11-22):
NM1应该是可以用高压器件的

网友(2018-10-09):
最近也在搞ESD的问题,楼主能把文中提到的Ming-Dou和柯大侠的论文贴出来吗?给个名字或者链接也行阿

网友D:
找到了,看下面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233265-1-1.html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看下面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233265-1-1.html

感谢 最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2021-11-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是我的仿真图和电路图,可以看到电容栅极有几十uA的电流。反相器的输入端最多充电 ...

ESD不能这样仿真吧?

网友(2022-08-06):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看下面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233265-1-1.html

网友(2022-10-19):
引用 网友C:
对ESD有全面了解的这个应该是基础。
这个就是GGNMOS的升级,但原理略有不同,这个利用沟道泄放。原理是利用 ...

那考虑到CDM防护的话,那应该用哪些ESD 器件做powerclamp?谢谢!

网友(2024-07-11):
最近在学ESD,左半边电路应该是静电触发电路,右半边是NMOS放电管接了个PMOS电容。我感觉前辈说的对,这个电容不是作为couple栅电压用的。。。如果为了couple电压直接做个GCNMOS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ESD有全面了解的这个应该是基础。
这个就是GGNMOS的升级,但原理略有不同,这个利用沟道泄放。原理是利用 ...

10ns不行吧,hbm发生都要上百ns,你时间常数设成10ns,big mos基本不会开。

网友:
首先,这个是ESD结构,是用来泄放ESD的,这个的先搞清楚,所以正常工作是的信号是不能触发这个电路,不能让NMOS开启的,所以这个RC的时间常数和你得上电时间也有联系,你的上电时间要远远大于这个RC时间常数。其次,才是其ESD性能,当发生ESD事件时,这个要打开NMOS,让其泄放ESD,一般HMB ESD的上升时间在5ns左右,泄放时间在500ns到1000ns,所以当发生这个ESD时,你的这个首先的能打开,然后还需要打开维持一些时间。那个PMOS很明显是为了将突变耦合到NMOS删极,加速NMOS开启的。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C:
对ESD有全面了解的这个应该是基础。
这个就是GGNMOS的升级,但原理略有不同,这个利用沟道泄放。原理是利用 ...

你好请教一下,那CDM是怎么样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