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负载级设计

楼主(2017-01-19):
在做一个混频器的设计。负载级使用的是有源电感结构,因为要使用长沟道器件,所以选用的是一般的MOS。开关、跨导级选用的是RFMOS。但是负载级选用普通MOS之后,调节finger的数量,器件的各项参数都没有改变···从1调到80,对于整体电路没有任何影响。想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