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fft

楼主(2017-01-19):
modelsim 仿真fft ,我给一个正弦波,发现仿真后的结果是四个尖峰,按道理说应该是两个尖峰相互对称,我是512点的。

fft

fft

sin

sin

楼主:
自己写的Verilog代码,本来应该是两个尖峰的,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多出两个尖峰,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结果,我猜IP是512点的 但是你送进的输入是1024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调用ip核的,我是自己用Verilog写的

楼主:
通过查代码,后来发现是我自身的问题。是最后一级蝶形运算上下节点地址弄错了,现在已经改好了。原始波形,标准的正弦波

通过我写的fft后,输出的实部和虚部

然后输入比较复杂的波形

通过我写的fft后,输出的实部和虚部

我用MATLAB分析计算的波形比较

MATLAB波形

MATLAB波形

结果基本上正确的

网友:
曾经的曾经,写过一个,verilog的,3780点的fft,用在dtmb的多载波

楼主(2017-03-21):
有什么外包任务可以接的

楼主(2018-04-24):
好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