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韩国dongbuBD350工艺后提问题

楼主(2017-01-19):
大神们, 我现在遇到韩国dongbu  BD350工艺, 用calibre PEX后提参数, 布知道怎么做, 后提文件一直加载有错。 文件看不懂,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2P3M  top加厚, 不带铜。  我的饭碗是否保住就靠大神们了。在线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东部工艺提后方,不是很简单嘛,文档都是准备好的。只要选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里边的option是否有设置对

网友:
看东部的文档,里面说的很详细的

楼主(2018-12-13):
回复 网友A:

   现在遇到的问题, 就是powermos画在一起,后提时比不画在一起大很多,感觉把寄生电阻串联了,你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