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M cortex-A7 在28nm hpc 节点 大概可以到什么样的频率?

楼主(2017-01-19):
有了解的亲麻烦科普下。

网友:
取决于你用不用LVT cell,要是用的话,估计能到1Ghz

网友:
还要取决于你用c30 c35 不同的target library
一般选用c30lvt leakage可能会偏大些,建议选取c35lvt+c35rvt 这样的组合频率可以达到1.0G

网友:
ss 1G  LVT 比例会有些高

网友(2019-03-22):
可以做到1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