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每次打开电路图,都有这种提示?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楼主(2017-01-19):
如图所示。求指教!

nmos管上面的提示!

nmos管上面的提示!

网友:
pdk有更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连Pin角都会报错。每次打开,什么都不干,关闭提示电路有修改。我也重新装了好几次库。

这是报的错误。

这是报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连Pin角都会提示错误呢。打开电路图,什么都不干,关闭他就会提示电路已修改。库也重新装了好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电路图,什么都不动。再关闭,提示电路已修改。。而且Pin角也会报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重新装了几次。还是这个问题。还有inputoutout脚也报warning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