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时钟原语

楼主(2017-01-19):
有谁知道altera的时钟原语是什么?比如全局时钟buffer,局域时钟buffer

网友:
回复 楼主:

altclkctrl是个ip,可以配置成全局时钟buffer或者局部时钟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什么用?局部时钟和全局时钟就是因为位置不一样才分开的,调用IP的话,布局布线这两个不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试了一下,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不能设置为局域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