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verilog vs vcs

楼主(2017-01-20):
想請問各位使用ncverilog 比較多還是vcs

兩個跑起來差別很大嗎?

网友:
都有,不大。

楼主:
我測試 VCS 2010 , ncverilog 09.20
ncverilog 跑起來都比vcs快

想問一下目前大家主流都是用哪套?

网友(2017-04-11):
VCS的报错机制令人发指啊,报错准确度很差。最近又遇到一个问题,类型不一致直接赋值编译就卡死,不报错也不退出编译。但是也好久没用ncverilog,不知道什么情况